楼主(2009-06-02):
我从集团另一个公司调到现在的这个公司以后,发现现在公司的配电房电压只有370V左右,到几个用电量大的车间后有些甚至只有340V,我想调整一下变压器的档位,但是这个要向厂长请示,要有个书面材料,但是一时又想不了来电压低对工厂设备有什么影响,比如对电机、对电子设备等等。我只知道其中的一个:电压低了日光灯老是启动不了,一直在那里跳,影响寿命。还有其它什么影响请大家帮个忙哦,谢谢!

网友A:
打开无功补偿就可以了
370的电压没关系的(不会有影响)

网友B:
设备正常运行要求电压为额定电压正负5%之内,380v的用电设备即在365v~395v之内运行为正常,如电压过低会照成供变电设备变送能力降低,损耗加大,变压器.电动机.线路电流过大造成发热,电动机输出功率降低,照明灯具光效降低,严重会烧毁用电设备。

网友C:
由于电压过低,电机的输出功率达不到额定值,拖不动负载正常工作,电机电流会很大,会发热严重而烧毁

网友D:
《低规》中电能质量的主要指标,是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电压偏差允许值(以额定电压百分数表示)宜符合下列要求:1)电动机为 5%、电梯电动机为 7%。
  2)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对于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一般工作场所,难以满足上述要求时,可为+5%、一10%;应急照明、道路照明和警卫照明等为+5%、一10%。

楼主:
电容补偿是一直开着的,有一组自动补偿器会根据实际功率因素自动加减的.

网友E:
这个应该要供电局的来调吧

网友F:
电压过低长时间使用会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G:
如果你的变压器是单位内部电网可以自己调分级开关,调前须先测量三相直流电阻,调后再测须三相平衡,一般采用双臂电桥测量.如果是外网(供电局所属)则得申请由电力部门进行调节.还有就是8楼所说注意防止空载电压过高.

网友H:
没有在额定电压下工作你说设备会怎么样
寿命肯定是个问题

网友I:
电压的要求是±5%的

网友J:
电压偏低,无功电流增大,损耗增加,发热大,设备寿命减短。有功出力减少,导致电机转动速度达不到标准值,传动机构出现偏差,产品质量肯定受影响,特别是电子产品,质量大打接口,电压最低会出现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