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小弟在做PLC的设计,搞不懂这些,资料里出现最多的是外部接线图。无从下手啊!
上面这个图是外部控制电路么?

网友A:
没看到图呀

网友B:
输入与输出是分开的
看一下对应的手册啊

网友C:
其实PLC外部接线图,原理都是一样的。要看输入是不是在PLC内部。还是在外面!

网友D:
图 了?  因为plc的输出方式 晶体管 继电器 还有可控硅 还要根据实际来考虑外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