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我公司是一家饮料厂,公司灌注封盖主电机用的是15KW的电机,公司本身有四条生成线,一线,二线早点,三线四线刚生产不久,电机用的是丹佛斯FC301 15KW的变频器,因为设备在调机时需要点动,现在是三线,四线的变频器都是在点动时突然就停了,进线的空开跳开,保险烧坏,复位换保险后,变频器无法启动,即:有进电,无任何显示!  现在两台变频器都坏了,值得探讨的是,一线二线,是一模一样的设备,却好好的,而且集团其他分厂也是一样的设备,从没发生这样的事情,请教下是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很可能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的是:变频器这个状况估计是内部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B:
还刚生产不久就出这样的问题,找厂家呀

网友C:
变频器的显示器不亮了?那内部的控制电源是否还存在?是不是内部电源的保险憋了?

网友D:
也可能是内部的电容坏了

网友E:
会不会是点动的某些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F:
应该是外围电路引起内部的电源模块损坏了。自己打开用表查一下吧。

网友G:
可能是哪个地方卡住了,造成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