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我是新手,今天把自控仪表和组态王6.52通过OPC连了起来。    OPC中仪表送过来的的数据(I/O整数,并且OPC中不准改动,说明上说要是想做转换,应该在组态软件中完成)比如是499,现在想在组态王中显示出来是49.9。    在组态王数据字典  变量定义中  将最大值设为999.9    最大原始值设为9999        不行,我发现系统会自动把999.9改为999,这样实际显示的值是49.0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将499除以10再显示出来?    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是新手,见笑了,请指教一二!!!!!  !!!!

网友A:
简单方法就是把在定要的是否把变量后面直接“/10"就可以了,你试试,你可以到http://zutai.5d6d.com/看看

网友B:
楼上的办法可行,我以前用过的。

楼主:
楼上两位兄弟说的是哪个地方设置的。怎么没有搞定呢?  请再指教一下, 谢了!!!

网友C(2012-07-22):
在哪里设置的变量后面直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