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模块x0对应程序梯形图上的点可以的什么?哪里设置?

楼主(2009-06-02):
如题!谢了

网友A:
看不懂呀

楼主:
输入模块上的x0是不是对应的程序上的x0,还有程序输出上的y0对应输出模块上的y0

网友B:
如果是FX主单元是这样对应的,扩展的或是Q系列的那就要另外考虑了

网友C:
呵呵;
这个X0是不能设置的;
只能是主机上第一个输入点;

网友D:
如果是主机上,对应的点一样,扩充上就不一样,接着主机最后一点加上去。

楼主:
我有个三菱A系列的plc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外部输入是x0但程序了对应的是x100,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E:
就是X0
如果是模块的,也可能是X10,X20等

网友F:
说得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