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电动叉车的换向接触器是哪块控制的,我们单位的怎么同时得电呢,应该哪块出故障了?请各位老大给予指点呀

楼主:
尽快呀,谢谢各位老大了

楼主:
接触器线圈到底是什么控制得?触发板吗?还是其他得电器元件?跪请学专业得各位老大给点答案吧,呜呜~~~~~~~~说明书找不到了~~~~~~~

网友A:
换向?是前进,跟后退麽?用接触器自锁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电动叉车很多都是按钮控制,不知你的是那个牌子。两个接触器一起动作可能是控制线路问题或触点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了,我们得是韩国斗山大宇叉车,是直流换向接触器,没有辅助触点,属于可控硅控制直流电动机,一开钥匙门前进和后退同时动作,没有说明书了,线路没法查,有一块电脑板和触发板,确定不了哪块得问题,再次跪请各位给予指点呀~~~~~~~~~先谢谢了~~~

网友C:
电脑板

不过通常是由前进和后退档位【位置】传感器引起的,可以重新调整位置

楼主:
大哥你挺专业得,你说得有道理,前进和后退有传感器吗?我还真没注意,是限位开关吗?一般在什么位置呢?我看电脑板了,应该没问题,谢谢你了~~~

楼主:
电动叉车前进和后退是由拨叉调整得,可我把拨叉得盒得控制线全拔了,一开钥匙门还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直流接触器线圈是哪块给得电源~~

网友D:
如果同时得电,这应该不是可控硅的问题了,查一下换向手柄,是不是坏了。这个手柄就是一个正反转的开关。触点很小,有的是用的电子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大佬有时间发贴,还不如抽这个时间去查一下设备,很容易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C:
强烈支持和同意楼上的观点

就是换挡的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E:
同时得电,应该不是接触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