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爸爸在学PLC,特地去买了台DELL D630的本本,现在到实际操作阶段了,想把PLC和本本接起来
可以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觉得有些乱,不知该怎么弄才好,就上来求教了

DELL D630的端口有:4个USB 2.0端口、1个IEEE 1394端口、1个Expresscard/54插槽、多功能读卡器、网卡和调制解调器插孔、耳机和麦克风插孔、VGA端口和HDMI端口等。

现在好像最多的是用PC卡,或是USB

如果分别用这两个方法操作的话,应该怎么做,请帮忙详细说明,谢谢
还有这个卡和USB那个线,分别在哪里有的买,价位大概是多少,我是上海的,谢谢各位了!

静候~~~

网友A:
用USB转232接口线  PLC编程线(232接口的)可以自己做!

USB转232接口的线有贵的有便宜的~ 你最好带电脑去买 现场实验,装好驱动应该就可以和PLC连接上了,如果连接不上的话就不要买,(我现在家里就有三条废线,因为没带电脑去买,买回来用不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线都不能用,系统根本就识别不了,一般的线大概是五六十块的样子,当然也有好的就贵一点,要一百多块!

网友B:
三菱的有USB编程线卖的

网友C:
USB的听说不好用,用PCI卡转串口

网友D:
据我所知,Dell的D630是带有串口的,直接使用三菱的SC09串口编程电缆就可以,为何还要去使用USB?

网友E:
FX2N-2DA只是一个特殊模块,你要用这个还是要加个主机的

网友F:
这个是需要把前面的插头接在FX1N/FX2N的主机上才能用的;

网友G:
一根编程电缆连接主机与电脑,模块与主机连接
是不是电脑上没有串口啊,那就买USB接口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