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请问个位大侠富士变频器有没有设置软件,如果那位有请各位告知,或赞助一下。

网友A:
这位大虾,你应该说明你所使用的变频器的系列,VG7系列富士电机不对外免费供应。

已经停产的,诸如C1S,E11S富士电机不再提供下载,如E1S,G1S,G11,F1S,富士电机日本官方网站的驱动页面提供下载,如果你手中有变频器的选型手册,那么上面就有下载的载点地址。

如果均无,可以登录www.fesh.com.cn富士电机上海有限公司网站,填入申请表,并写明索要软件,那么富士电机会寄送光盘给你的。

也可以向你当地变频器的供应商索要,一般会给刻录光盘的。

网友B:
参数设置的字母看起来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