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的组网问题

楼主(2009-06-02):
最近准备做PROFIBUS通讯,具体要求如下:PLC作为一类主站,主要用于发送控制命令;PC+网卡+组态软件作为二类主站,主要用于监控,同时也要能修改从站相关参数和发送控制命令;从站为传动装置。
   现在的问题是要求一类主站和二类主站都能对从站的参数进行修改,但是我参考相关资料表明:在多主站系统中,所有主站都能读取从站输入输出数据,但只有具有从属关系的主站(对从站进行初始化的主站)才能修改从站数据,按照这个说法似乎我上面的要求不能满足,不知道同一个从站是不是能从属于多个主站,这样多个主站就能对同一从站进行数据修改操作,请有过PROFIBUS组网经验的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PLC可以扮演双重角色:
1.相对于传动系统,做主站:PLC是DP主站(上位),那些传动系统当从站(下位)。
2.PC/组态软件(HMI)--PLC:PLC是从站(下位),HMI是主站(上位)。
假设你的PLC是西门子的300/400,而且加了以太网模块(343/443-1),可以有最少8个上位机同时在线,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当然,HMI和PLC的连接也不一定非得用以太网,还是假设用西门子的3/4XX-2DP的PLC,你可以用一根DP连接所有的设备(PC需要加CP5611卡等),也可以PLC的X2(DP)连接传动装置,X1(MPI/DP)连接上位机,随你怎么接都行,功能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顶楼的分析已经很好了,我也认为可以这样去理解

楼主:
这样看来PC/组态软件只能间接控制传动系统了,我是想PLC和PC同时接入PROFIBUS总线,看有没有可行性,之前我做过以太网的方案,也是PLC和PC同时接入以太网通过C/S模式访问服务器(传动系统),当然PROFIBUS和工业以太网协议有很大区别,如果我之前设想的方案无法实现就只能采用yanli7234说的方案了。

网友A:
其实,你的想法我从根本上不是太认可,假如可以实现(其实加个能支持变频器通讯协议的OPC SERVER就可以实现,DP、以太网都可以实现),但HMI直接发给变频器的指令PLC却不一定知道,这在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中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