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料

楼主(2009-06-02):
请问各位大侠哪位有FX系例PLC控制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的程式?能否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哪位有FX系例PLC控制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的程式?能否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使用模拟量模块或者使用通讯来做.

模拟量模块相对简单,这样的程式看看模块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官方网站上有FX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C:
呵呵;
通讯可以用RS指令,官方网上有现成的例子;
如果是FX2N加一个ROM-1的功能扩展卡也可以直接对三菱变频器操作;就是成本高了;
用FX2N-2DA或FX2N-4DA也可以;

网友D:
这要用通讯来做了,编程手册上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