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2):
各位兄台: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GT1155-QSBD-C,

  关于存储方面,它写的是:
  C驱动器*3 内置闪存 存储工程数据(3M字节)和OS 用,寿命(写入次数)1 0万次,
     闪存倒是可以存储3M的数据,但是一停电以后数据就没有了吧???
  我现在要求将测试数据保存起来,就得用到CF卡了?是不是每次都要把测试数据保存到CF卡中,这样的话停电了,数据才不会丢失?
  但是三菱的客服说,后面带C的是不能接CF卡的。。。。
  哎...是不是俺选型选错了啊 ....

    极度郁闷中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呵呵;闪存是不会掉电就丢失数据的;

网友B:
工程数据(3M字节)和OS装了后,断电是不会丢失的
控制过程中的数据要保存,那是要保存到CF卡上的
GT11系列中,GT1155是没卡的接口,GT1175才有的

网友C:
程序是不会丢的,有些记录数据是要CF卡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