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我们公司有一台风机用三菱变频器,工作要求:当风阀打开以后才允许变频器启动,风机运转。在清扫时要求:风阀必须打开,所以清扫时必须拆去风机接触器线圈。请问以后清扫风机室变频器可以调0赫兹吗?省去拆线圈电源的麻烦。

网友A:
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B:
呵呵;风机的调成0电机发热倒可以不用考虑;
不过安全方面更重要,所以还是按规定操作吧;

网友C:
这样很不安全的,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拆接触器线圈,难到没装控钮控制吗,或者把断路器拉下也可以

楼主:
3楼的师傅,有按钮控制,但是按风机启动按钮以后有一个延时,风阀先动作之全部打开以后变频器才开始工作,清扫时风阀必须打开才清扫到需清扫部位,只有一个断路器,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调到0赫兹,这时输出电压为0,输出电流为0,当然输出频率也是0.就象关掉风机一样.但是这时候变频器的高压电容是全电压待机状态,万一触碰,会瞬间释放强大电流造成事故.象楼主这样的情况,在变频器电源侧加个接触器(由风阀串个"维护"小开关控制),清扫时只要把小开关扳到"维护"位置就把风机接触器线圈切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调到0赫兹,这时输出电压为0,输出电流为0,当然输出频率也是0.就象关掉风机一样.但是这时候变频器的高压电容是全电压待机状态,万一触碰,会瞬间释放强大电流造成事故.象楼主这样的情况,在变频器电源侧加个接触器(由风阀串个"维护"小开关控制),清扫时只要把小开关扳到"维护"位置就把风机接触器线圈切断了.
[

网友B:
呵呵;如果不小心把频率信号给定可能出事故了;
所以必须用接触器断开;

网友F:
借楼主的贵地
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说实话
这个论坛的水平实在是不怎么样
如果学习西门子就上西门子的官方论坛
比这强百倍!!!

网友G:
兄弟,生命安全第一,工作.......

网友H:
调0赫不可靠,只能加控制开关

网友I(2009-07-03):
难道不能断开变频器的正转开关(FWD)?

网友J:
还是加个开关吧 放心些

网友K(2009-08-06):
ying应该改装电路,
增加接触器控制
如何改装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L:
强烈要求断电操作,安全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