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9-06-03):
我又个22千瓦的电机,想采用星-三角形启动,帮忙问下电机侧的那几个端子怎么接啊?急

网友A:
这个都不知道,自己找本书去看吧

网友B:
请参考施耐德资料
或查我提过的问题
接错线电机发烫,没劲,注意,电机反转了一点要在电机侧倒4棵线,在接触器前倒2相线,电机会反转,但电机发烫,没劲。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在电机端子固定,接触器的2,4,6也固定,关键在配线要严格按资料接。

网友C:
楼上的你那是电抗降压启动,不是星角启动。

网友D:
要分别接到接触器上,在网上搜一下图了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