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一、处理保护膜
  在装好的模块成品表面贴有一保护膜,以防在装配时玷污显示表面,所以在整机装配结束前不得 揭去,以免弄脏或损坏显示面。

二、加装衬垫
  在模块与前面板之间最好加一块约0.1毫米左右的衬垫,面板还应保持平整,以免在装配后产生扭曲。

三、严防静电
  模块中的控制、驱动电路是低压、微功耗的CMOS电路,极易被静电击穿,静电击穿是一种不可修复的损坏,务必注意,不可大意。所以,在操作、装配以及使用中都应极其小心,要严防静电。为此:
  1、不要用手随意促摸外引线、电路板上的电路和IC等;
  2、焊接使用的烙铁必须良好接地,没有漏电。
  3、如必须直接触摸,应使人体与模块良好接地,或将手与水龙头或操作台金属框接触一下以放电。

四、装配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1、液晶模块是经精心设计组装而成的,请勿随意自行加工、修整;
  2、金属框爪不得随意扭动、拆卸;不要随意修改、加工PCB板外形、装配孔、线路及部件;不要随意修改导电胶条;不要修改任何内部支架;不要碰、摔、折曲、扭动模块和背光部分等;
  3、四个安装孔须接地以防电磁干扰和外界噪音。

五、焊接、在焊接模块外引线、接口电路时,应按如下规定进行:
  1、如果液晶模块与其它外围电路的连接需要焊接或改变原有的连接头的话,请确认液晶模块已经事先通过质检;
  2、烙铁温度:280±10°C;焊接时间:<3~4S;焊接材料:共晶型、低熔点;重复焊不得超过3次。
  3、千万不要物理损坏液晶屏及PCB,否则将不可修复。
  4、焊接时切勿让焊锡滴到液晶屏的电路板上,否则会因电路短路而使屏显示不正常。

六、模块的使用与维护
  1、液晶模块的外引线决不允许接错,否则可能造成过流、过压等对液晶模块元器件有损的现象;
  2、模块使用接入电源及断开电源时,必须在正电源(5±0.25V)稳定接入以后,才能输入信号电平。如在电源稳定前或断开后输入信号电平,有可能损坏模块中的IC等电路。
  3、点阵液晶模块显示时的对比度、视角与温度、驱动电压关系很大,所以,如果VEE调整过高,不仅会影响显示,还会缩短模块的使用寿命。
  4、模块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以下使用时,显示响应很慢,而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以上使用时,整个显示面又会呈现全显示状态,这种现象不是模块被损坏,只需恢复到规定温度范围内,一切又将恢复正常。(不应在超过存储极限温度的范围外使用或存储,如果温度低于结晶温度,液晶就会结晶,破坏定向层,使器件报废;如果温度过高,液晶将变成各向同性的液体,失去液晶态,也就失去了液晶器件的功能。)
  5、用力按压显示部位,会产生异常显示。这时切断电源,稍待片刻,重新上电,即恢复正常。
  6、不要磕碰模块背面PCB板上的IC以防相邻管脚短路。
  7、当屏上有水滴时,要迅速擦去:长时间接触水滴会使屏变色或出现斑点。
  8、屏上有污点时,用吸收棉或其他软质布快速擦拭。

七、模块的存储
  若长期(如几年)存储,我们推荐以下方式:
  装入聚乙烯口袋(最好有防静电涂层)并将口密封;放置暗处,避强光;决不能在表面压放任何物品;严格避免在极限温、湿度条件以外存放(液晶用的偏振片怕高温、怕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