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6-03):
mov(21) #20 DM2
MOVD(83) DM2 #0210  DM1
DM1 的值为8192
我想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运算的。
#0210
0    0
1    1
2    2
3    3
控制字将DM2   的0位传送到DM1位的2位,1传送到3,传送后为8192,我想问的问题如何运算,我算啦很久找不到规律,也用啦别的控制字,那位老兄帮我解释一下。

还有个问题如何算送图或者照片上来。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21) #20 DM2
MOVD(83) DM2 #0210  DM1
DM1 的值为8192
我想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运算的。
#0210
0    0
1    1
2    2
3    3
 控制字将DM2   的0位传送到DM1位的2位,1传送到3,传送后为8192,我想问的问题如何运算,我算啦很久找不到规律,也用啦别的控制字,那位老兄帮我解释一下。

还有个问题如何算送图或者照片上来。谢谢啦。
mov(21) #20 DM2

將#20送入DM2,那么DM2中數據以二進制看來就是 0000 0000 0010 0000

MOVD(83) DM2 #0210  DM1

控制字#0210 根據手冊描述:0為固定,2為首地址目標地址第2位,要注意,這里的第二位是指二進制的第8~11位。1代表傳送8位數據,0代表發送方首地址為0

從內存看來:目前DM2的分為:
位數   數據         轉換前
0      0000(因為#210,所以從這里開始,因為1,所以應該包含0,1兩位)
1      0010
2      0000
3      0000
執行指令后DM1中為:
位數 數據
0    0000
1    0000
2    0000(因為#210中的2決定目標地址首地址為2,因此這里是首地址)
3    0010 (因為是傳送8位分數據,因此DM2中的0,1位轉換到DM1的2,3)

此時DM1中的數據就是0010 0000 0000 0000    轉換為十進制就是8192

手冊上容易搞混的就是位的概念,你將這里的為理解為每4位一個區域,一個16位數據分為4個位即可。也可以將FUN83指令理解為位的批量傳送。

网友B:
FUN83  MOVD这条指令怎么老是有人问;

网友C:
很正常,他已经声明自己是新手。
欧姆龙的资料不慢慢实践,只看书是比较难理解,尤其是现在的资料------对以前(或很长时间)没接触过欧姆龙产品的人

建议新手了解
通道,位,数据位,等的关系

网友B:
呵呵;上面的8192换成16进制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概念不清晰,这边就我一个人搞这个PLC,只能和你们这些老兄们请教请教,谢谢啦。

楼主:
呵呵;上面的8192换成16进制就很好理解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编程电缆及特价PLC
电话:0576-
E-mail: zjzcmy@126.com     QQ:()

zcmy老兄你可以用十六进制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我算出来啦2*16*16*16=8192,谢谢

网友B:
zcmy老兄你可以用十六进制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
呵呵;
这个是以4位为单位的;
用十六进制转换前为0020,转换后对应十六进制的2000;

网友D:
学习了,很实用!谢谢!

网友E(2012-04-12):
又学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