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有一个控制方案大家讨论一下。
一条生产线,7个4米长输送架,每两个输送架中间有一工位,工件长1---4米,每个工位对工件的处理有的是边输送边处理,有的是需要工件停下来处理一下,停的时间较短,有的工位启动了就不能停,问题是怎么处理前后工位的节拍处理,保证最快的结拍下,工件的输送不会有干涉。考虑过输送架上间隔一米加一个检测,感觉开关量太大,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请教了。

网友A:
ABB控制系统集成商,有PLC DCS控制项目可以联系我,,协助你完成方案配置设计!13651917255 雷先生

网友B: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生产线通过几个PLC来控制,如果是一个PLC来控制,那么如果你可以精确的把握运转的时续,其实通过时间量来控制.但是这样的控制使用起来不方便,对动作的精确把握也很高!像楼住说的其实这条生产线上的I/O量不算很多,大型的PLC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中间还有工艺的加工需要占用I/O点,那就要考虑其他的办法了!!总起上来说,通过增加传感器数量的方法是比较好的,这样对程序的精确控制是很有必要的,如果I/O点数太多,可以考虑增加一台PLC,通过PLC相互之间的通信,来达到生产线上的连动!!!!楼主可以把你估计的I/O点数说下吗?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工艺是否可以把需要停顿的输送放前面,后面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B:
现在看清楚了!每个工位通过相互之间的H/S信号就可以处理掉,而且也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多余传感器!可以保证相互之间不同节拍之间设备的正常协调运转,这个问题,日本的DNS公司已经解决了好多年了,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公司和DNS是合作的关系,所以对处理这类问题很有心得,或者说是相当的简单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如果输送架过长,而工件过小的话,可以考虑给中间增加一个传感器,作为在传送途中工件是否丢失的检测!包括没个工件要进行多长的加工,比如有些需要加热5秒,有些需要10秒,像这些都是可以自动解决的!!这些信息随着工件一起传输给他的下流设备,这样楼主所说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网友D:
建议参考包装机控制方式, 能应用到10之1,2,  完成lz要求足也

网友E:
机电结合+人工干预---------有人参与生产线

机电组合+智能参与---------全自动生产线

网友F:
每个输送架都由前面的控制 应该不是很难啊??

网友G:
机械设计有问题,象这种要求,在两个工位之间应该设一个过渡平台,这样才不会影响输送带的运行,否则前道工序完成后要等后道工序"允许进料"信号后才能运行,大大影响速度.

楼主:
每个工位通过相互之间的H/S信号是什么?这条线还有个问题是工件长度变化对每个工位的节拍影响不一样。
zliao-lily ,可否给你打电话。

楼主:
该条线有6各工位,三个控制箱,每个控制两个工位,三个PLC通讯。关键是既要节拍最快,还不能发生前后干涉,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包括工件卡住或某个工位报警停止。

网友B:
9楼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或着QQ聊!!!
邮件:zwy01141060@163.com
QQ:675243479

网友H:
这个比较不好说,要详细谈的了

网友E:
如果你的生产线不要求组合,可采用一个plc,好处:一个脑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方案:使用远程i/o--------就地解决I/O接线问题
device net
成本不一定比用N套PLC高(看你这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