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程序能简化吗?

楼主(2009-06-03):
次程序为用一个启动按钮和一个停止按钮控制多台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程序,能用移位和比较指令简化吗?

网友A:
我累,你比我还累

有必要简化吗?-----除非内存不足

简化肯定可以

网友B:
运行正常的话,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要去搞什么简化,越搞越糟!如果设备有改进需要重新编程时再仔细考虑简化问题.(编一次程序,要实地试验n次.)

网友C:
简化只是在程序的扫描时间过长时需要,或是想程序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