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我对这个是外行,最近公司想弄一条线,叫我采购东西。
功能大致是这样的,例如:5个变频器,4个一摸一样的电机(比如功率是100),1个功率是200的电机,4根半径是1的钢棍,1根半径是2的钢棍,每个电机带动一根钢棍,钢棍上面是通过一张张铝板。
现在我想用每个变频器控制1个电机,然后要求每个钢棍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样铝板就能匀速的通过钢棍),然后要一个总的设备,也就是在这个总设备上输入 变频器1,2,3,4,5的数据 然后就能实现相对应的电机速度。这样的好处是不需要去每个变频器输入数据。
这个怎么实现?需要什么设备?
或者有这方面的行家可以和我联系 QQ 58851922

网友A:
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再加个触摸屏,在屏上设定变频器的数据

网友B:
l z 找一家有实力的集成商来做吧  ,对于控制调试,这难度不大, 这论坛上有很多的
我公司也可以完成, 不过最近有些忙了...

网友A:
如果是工程外包,最好找下当地的供应商
可以保证工程费用成本低,服务及时、方便。

网友C:
找个一托四的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