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用的是欧姆龙的CPM1A系列的

问题1:假如采用数码管显示的话,每一个数字的显示需要七个数码管,是否每一个数码管占用一个输出点?那就是一个数字的显示需要占用七个输出点??这么说对不?

问题2:能不能用PLC实现选择结构式程序的实现?比如说如在执行完第一个程序段后,根据情况选择执行下面的程序段中的某一段??

问题3:在梯形图里,自左向右,自上而下的执行所有步骤,假如遇到了执行条件为 0 的一个命令,是扫描完了就跳过它,去扫描执行下一命令还是等到该命令执行完毕才会执行其右边、下边的命令??

问题4:假如外接一个传感器,而传感器的数据是连续可变的,用plc能否实现传感器输入的即时刷新??

另:本人QQ532272003,亟望诸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问题1:对
问题2:自然可以,如果使用梯形图的话,可以使用跳转指令。
问题3:程序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必须被不断执行,否则看门狗故障,系统停止。
问题4:输入输出区域会在每次扫描结束时更新,如果要摆脱这一限制,你需要执行立即刷新指令,缺点在于刷新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C:
关于数码管,最好用带编译锁存的,否则太浪费PLC输出点了;

网友D:
看样子,lz是做作业了
不过真是做项目, 还是买个国产的小显示屏划算,
假如要显示 2位, 14 output, 成本不低呀

网友E:
用带锁存的,7个输出点就够了,另外每增加一个数码管就增加一个输出点.如果在数码管显示器上用点工夫,2个晶体管输出(或利用高速脉冲输出点)也能做到.不过现在的触摸屏(人机)比定做复杂的数码管显示器也贵不了多少,何不用更先进的呢?

网友C:
呵呵;他这是作业,所以不考虑经济性;
用带译码锁存的,只要4个输出就可以了控制一个数码管,控制2位数码管只需要再加一个输出点;

网友F:
二楼说得对

网友G:
4:是实时刷新的,但还是会有一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