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资料上一直说某个点在MCR主控继电器范围内怎么样 不在范围内怎么样 到底如何才算在MCR范围呢??

例如:只有将SR触发器置于激活的MCR区内时,才会激活MCR依存关系。在激活的MCR区内,如果MCR处于接通状态,则按以上所述将寻址位置位为"1"或复位为"0"。如果MCR处于断开状态,则无论输入状态如何,指定地址的当前状态均保持不变

依照这个解释,我觉得我看得程序元件们都是在置于激活的MCR区内的,
MCR的标志是什么呢???

网友A:
呵呵;
是三菱的PLC吧;
MCR是与MC一起用的;
用于公共串点的连接;

楼主:
是西门子的-------

楼主:
三菱的我看了 点
但感觉这个好像和那个不太一样
我的西门子程序中好像都不用到MCR

网友B:
在30PLC中,MC和MCR是一对使用的!!当条件满足的时候,MC和MCR之间区域中的程序才被执行,当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则程序不被执行!!!!

网友C:
主控指令 西门子300中有介绍 mcra  mcrd 主控指令开始和结束 当条件满足时执行(mcr< ) 和(mcr>)中的程序 反之则不执行.
常用于公共支路~

楼主:
有哪位热心的前辈能给咱传个用这个的程序不???邮箱 smilingonthehill@126.com 或者直接传到论坛上 谢谢哈哈 千恩万谢呢 呵呵

网友D:
MC/MCR是三菱的主控指令,MC为主控指令,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MCR为主控复位指令,即MC的复位指令。

网友E:
就好像是一段程序,如果接通,就执行,否则就不执行,跳过去了

楼主:
好像明白了 呵呵 谢谢啊

网友F:
300上有,基本不用的

网友G:
在西门子中MCR指令是两种,为MCRA主控指令开始 MCRD 主控指令结束
如果条件满足时执行(mcr< ) 和(mcr>)中的程序 反之则不执行.
用于公共支路
但是其实编写程序时候只要逻辑对了就可以了
这个指令我是用的很少

网友H(2016-08-03):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你说的简单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