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每轴只有两个光电开关的伺服系统如何确定原点和极限?如何回零?如何控制?

楼主:
每轴只有两个光电开关的伺服系统如何设定原点和极限?如何回零?如何控制?是一个新设计的系统,每轴只能安装两个光电开关。

楼主:
如图所示
如把A、B作为正负极限,回零时没原点。
如抒A作为正极限,B作为原点,正常动作时,因为没有负极限,到B点时马达不停止。
应该如何设定原点和正负极限?

网友A:
看不到图
感应开关也不一定非要装在轴上,
看下外围有没有装的位置
而且找原点的方式和控制器也有关系,最好说下是用的什么控制器

楼主:
光电A         光电B      马达
 ┌┐          ┌┐  ┌───┐
┌┴┴──────────┼┼──┘   │
└────────────┼┼──┐   │
             ││  └───┘
┌────────────┼┼┐
└────────────┼┼┘
             └┘

楼主:
用PC+凌华PCI-8134运动卡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想,如果不接Z相信号,只是把A作为正极限,而B同时作为原点和负极限(B光电开关的输出同时接到Home和LMT+上)会怎样?是不是回原点的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B:
逆向思维行的痛就可以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看是否行得通?
光电A                  C 光电B D   马达
(LMT+)                     (HOME,LMT-)
 ┌┐           ┌┐   ┌───┐
┌┴┴─────────┴─┼┼─┴─┘   │
└─────────────┼┼───┐   │
              ││   └───┘
┌─────────────┼┼┐
└─────────────┼┼┘
              └┘
如上图,如果把光电A作为正极限,把光电B同时作为原点和负极限,回零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先用自己的程序让马达向正向(光电A方向,图上的左向)行走一段距离,再调用PCI-8134运动卡的回零指令朝负方向(光电B方向,图上的右向)回零,马达遇原点(光电B)后,有一小段过程的细节我就不明白了,有两种情况:
1、马达遇原点细节一:马达遇原点后(得原点左边上升沿信号,如C点),再向右过了原点(得原点右边下降沿信号),如D点,马达再向左返回,遇原点左边下降沿信号,如C点,此时才算原点,马达停止,清零,回零完成。
2、马达遇原点细节二:马达遇原点后(得原点左边上升沿信号,如C点),只要向右移一点点(只要过了上升沿,如C点),就立刻向左返回,遇原点左边下降沿信号,如C点,此时才算原点,马达停止,清零,回零完成。

如果是细节一,因为原点同时作为负极限,那么马达遇负极限停止,不能再向右走了,将得不到原点右边下降沿信号,如D点。此时马达回零就会出现偏差。

这个细节应该和运动卡无关,而是运动控制理论的通用做法。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这个细节,请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这个细节。谢谢!

网友B:
哈哈 左右让你讲晕了
如果我做:
光电开关 A左极限,B右极限-兼做原点检测用
原点 搜索时要屏蔽极限功能,先左移动一小步(左极限不能屏蔽),再“快速”右移,遇到B马上减到最低速(搜索原点),遇到编码器Z信号,清“0”(此时就是控制原点),左移过B(开放极限功能)
你的正常工作范围应该离开AB一定距离,并在程序中有“软极限”

楼主:
楼上的,有一个细节,屏蔽极限功能,如何做?因为此时是在回零过程中,右极限的信号总是存在。也就是说,右极限的信号,因为物理上的接线,它总是会进入系统中。如何屏蔽?

网友B:
如果只进PLC-----由程序完成
如果硬件完成-----改:一路进PLC,一路走硬件但要串个PLC输出B点,用于原点搜寻用一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考我们,一般人,一般国内的机器,或是进口机器在安全这方面是做的很不错的,极限是不能少的,(二个)。OPR到是可以不找,或是自己定议。但还没有极限和OPR共用的机器,有的话发到这里给我们学习学习。QQ6021368

网友D:
一般是用其中一个即做极限位又做零点,做回零运转。每个厂家的具体参数不同,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2009-07-15):
谢谢各位
好长一段时间没上网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关于我提的问题,这里不泛高手出招。但别忘了一点:我用的是运动控制卡!而不是PLC。上面我设想的方案还在试验中,目前效果一直很好,有了最后结果我会告诉大家。我一直试验的目的,是因为我的运动控制精度要求相当高(0.001mm),运动控制轨迹要求相当复杂(需要有螺旋插补),普通PLC是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也希望各路高手,以后谈高精度运动控制时,别提PLC。工业控制不只是PLC,根据PLC的原始定义,PLC的梯形图是专为不懂编程的电气技术人员设计的。PLC通用性好,稳定性、抗干扰性好,但通用性好的东西往往无法实现各种强大的功能(如果PLC的梯形图能解决一切问题,要C/C++、VB、VC、Delphi干什么?,而且PLC的梯形图就是用C/C++实现的)。

网友C:
设定电气OPR,回OPR的话,做一个绝对0的定位就OK了,到原点了。

楼主(2009-08-27):
谢谢各路高手,上面我自己设想的方案,经过两个多月的试运行,效果良好!

网友E:
现在机器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流行的方法之一是不要极限开关(只有原点开关),但是在程序内部设有软极限,这样在第一次回零结束后,就可以用软极限来进行限位。方法之二就是楼主想的方法,极限和原点兼用,有些PCI控制卡上就带有兼用模式,比如SEEK的PC2和PC4就有这种功能。  方法之三就是什么开关都不用,原点回归时使用机械回零方式,限位使用软极限限位,这样系统成本最低。
总之,楼主的想法可行,但就像“知道一点”说的,在回零动作时要屏蔽极限功能,如果是自己编程实现回零动作的话应该比较简单。要是使用厂家的程序的话,在遇到极限开关停止后,加入自己的处理部分应该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如果不接Z相信号,只是把A作为正极限,而B同时作为原点和负极限(B光电开关的输出同时接到Home和LMT+上)会怎样?是不是回原点的精度没法保证?
哈哈 楼主有意思,难道运动控制板不要程序?
不知道你用的光电开关精度如何,要0.001mm成本一定不低

楼主(2011-06-20):
今天是2011年6月20日,我发贴的日期是2009年6月30日,快两年了,我上面提出和方案运行至今,性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