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

楼主(2009-06-03):
各位大侠  帮帮忙!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电刷架 之间跨线短路造成换向器接地,换向器与电机轴之间绝缘层碳化,都是碳粉,将其处理后对地绝缘10兆左右,另外,换向片相邻两个之间用万用表导通档测量为导通,与其他的也导通,这是否正确,总之,我现在这台电机不考虑使用多长时间,能否使用?  谢谢!!

网友A:
换向片之间是有阻值的,但是要确定是不是短路

网友B: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按照你说的情况处理后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对地1兆欧以上即可,换向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 阻值,不能短路,你可以用万用表×1档测量,如果阻值很小,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D:
估计用不了(开机可能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情况处理后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对地1兆欧以上即可,换向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 阻值,不能短路,你可以用万用表×1档测量,如果阻值很小,那就是短路了。
这也要看电机是多大的,如果是几十个千瓦的,万用表就很难测出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