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只有两个光电开关,如何设定原点和正负极限?

网友A:
不是还有编码器吗,极限增加设定脉冲数为原点(但是效果不理想),程序麻烦

网友B:
一个作正负极限,一个作原点。其中一个极限需要通过原点的,记忆此信号,再碰那个极限,借以区别是正极限,还是负极限。

网友B:
未见楼主有反应,现在解决了没有,我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C:
那可以不找原点,通过软件来设原点,行不?楼主?6021368

楼主(2009-07-15):
谢谢各位
好长一段时间没上网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关于我提的问题,这里不泛高手出招。但别忘了一点:我用的是运动控制卡!而不是PLC。上面我设想的方案还在试验中,目前效果一直很好,有了最后结果我会告诉大家。我一直试验的目的,是因为我的运动控制精度要求相当高(0.001mm),运动控制轨迹要求相当复杂(需要有螺旋插补),普通PLC是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也希望各路高手,以后谈高精度运动控制时,别提PLC。工业控制不只是PLC,根据PLC的原始定义,PLC的梯形图是专为不懂编程的电气技术人员设计的。PLC通用性好,稳定性、抗干扰性好,但通用性好的东西往往无法实现各种强大的功能(如果PLC的梯形图能解决一切问题,要C/C++、VB、VC、Delphi干什么?,而且PLC的梯形图就是用C/C++实现的)。

网友C:
原点只是伺服控制中的一个参考点,可以通过机械的方法去定义,也可以不通过机械方法,自己在认是原点的地方设定电气原点,清0地址。便是OPR了。OK

网友D:
TO:yhp1888
别人好心帮你,是你自已没有说明用什么控制在先,反到怪起人说起PLC不说运动控制卡!你发表的那些话要是让人记住了,以后你发表也就不会有人帮你了,还有,也不要太看不起PLC,眼光不能只看一面,凡事都有一体的两面!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O:yhp1888
 别人好心帮你,是你自已没有说明用什么控制在先,反到怪起人说起PLC不说运动控制卡!你发表的那些话要是让人记住了,以后你发表也就不会有人帮你了,还有,也不要太看不起PLC,眼光不能只看一面,凡事都有一体的两面!呵呵!!
我觉得也是,上面也没有人提到PLC,各人都是根据你说的两个光电开关来设置上下极限和原点嘛,说话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好象自己就是运动控制的专家了,唉年青人哪。

楼主(2009-08-27):
谢谢各路高手,上面我自己设想的方案,经过两个多月的试运行,效果良好!

楼主:
楼上两位,谢谢你们的提醒。我因为在几乎同一时间发了两次提问,而在另一个提问中问和答都更多,故没有在这个提问中说明不是PLC。恕在下的不礼貌,请见谅!

楼主(2011-06-20):
今天是2011年6月20日,我发贴的日期是2009年6月30日,快两年了,我上面提出的方案运行至今,性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