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最近接手个新项目,是关于采矿设备的,由于设备将处的工作条件限制,客户要求尽量实现远程控制,使操作人员远离第一线。初步设想在设备上安装摄像头,通过远程视频观察进行远程控制,我对视频的传输还是首次接触,距离超过1000M,不知道在此过程要注意些什么?可否实现无线?或者动力线载波呢?请教各位应验高手!!谢谢

网友A:
如果架线方便,可考虑用网线来传输摄像头的视频信号,采用超5类或6类双绞线传输距离可达到1200-1800米或更远,图像信号基本无失真;一根网线可以传输四个摄像头的信号。

楼主:
不可能单独走线,只能通过动力电缆中的控制芯线传输,如果可以走动力线载波剩去控制线则更好,不知道有没有实际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