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需要制作一个电磁水器,安装在1英寸的自来水管道上。磁化装置电源220V,磁感应强度要求高于250mT。请教如何选材及制作。

网友A:
你是想通过这种电磁装置来实现自来水的通断吗?
如果是,那可以考虑用电磁阀,压力大于3KG即可.

网友B:
是用来磁化水的,消除水垢的

水垢会吸附在有强磁场的管壁上

网友C:
呵呵,二楼的,你说的跟问的差的也太远了吧

楼主:
我的这个磁水器不是用来消除水垢的,是用来拌制混凝土的。有卖的,老板想省钱,要我做,可我不知如何下手。55555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B:
你把名字搞明白了!不要用方言俚语

网友D(2010-01-28):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