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有一套测宽装备,设置每0.1秒测一个宽度数,保存下来,再5秒后,再以0.1秒的频率将宽度数取出,先存进的宽度数,先取出来,就是‘先进先出’,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存储器,如何实现,我用欧姆龙的cp1h,plc初学,希望大家能看懂,帮帮忙写详细些,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又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网友B:
这种事情谁会帮你,自己先动手写,有问题再提出来!

网友C:
lz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差还是.....我杂看不懂了 ...

网友D:
CP1H的堆栈指令正好适用

楼主:
堆栈是先进后出吧,我的意思就是不停的往一个地方存数据,再一段时间后再从那个地方把数据取出来,先存进去的数据先取出来用,好像数据结构里面的队列,先进先出,不知道plc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者存储器,如何操作

网友E:
运用队列的概念就OK了!!!!这是个小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
又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呵呵,看积分,应该是作业了

网友G:
堆栈是先进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