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请教,称重模块的信号给了模拟量模块,plc怎么读出这个信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连三菱的型号都不说,如何作答?

另外,你不看三菱手册?

网友B:
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然后选择三菱的模拟量模块,
再在三菱《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中找相对应的手册看,里面有程序例子

网友C:
FX的用FROM/TO指令操作;
FX3系列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D:
学知识了

楼主:
准备用fx1n的,传感器是电压信号,高手能用from to指令简单的解释一下吗,谢谢了,我在这边有点迷糊了

网友B:
FX1N可以加模拟量模块
from to指令是对三菱的特殊模块数据缓冲区的读写指令,后面包括4个参数,每个参数都代表特定的含义,这个在FX系列编程手册中都是有介绍的,你要看下
对模拟量模块的编程在FX特殊模块手册中也有样例的

网友C:
呵呵;
FX1N的可以用FX2N-2AD或FX2N-4AD;
对应模拟量模块带的说明上有实例,你只要抄下来就行了;

楼主:
我也找了,就是找不到,你们有这些资料的下载地址吗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C:
呵呵;你用哪种模拟量模块先定下来;

楼主:
fx1n 2ad,我还想问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称重信号传入ad模块是放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B:
你没用过PLC?
还是先去下载个《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看下,了解下,里面有模拟量模块介绍
你没有用过,又不先看下,会有很多问题,而且很多是看下手册就能解决的问题
看了后有问题再说
www.meas.cn简单注册下,资料下载中有手册下载的

网友E:
如果传感器直接模块是不行的,因为传感器输出的不是标准信号要经过变送器转换才行

楼主:
好的,我去下个仔细的看下,我知道还要一个变送器的,谢谢了 啊

网友F:
好象三菱的都需要加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