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在好多例子中,我看到热继电器在实际中接的是常闭触点, 在PLC程序里为什么用它的常开触点了,就这点,还请各位详细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在实际中接常闭点,能保证正常情况下接通电路,
出现异常情况下,热继电器动作,常闭点断开,就能断开电路
接入PLC中常闭常开关系不大,PLC取这个信号,然后PLC内部有无数个这个信号的常开常闭点用的

网友B:
在实际电路中接常闭点,能保证正常情况下接通电路,出现异常情况下,热继电器动作,常闭点断开起着保护作用。
在PLC程序里取常开触点,当电气故障热继电器动作程序里常开接通既可显示故障点在何处以便快速查修,又可因此点接通程序不再继续起保护作用(主要在于程序的编排)。

网友C:
呵呵;
PLC内部常开/常闭点是可以随意无限次调用的;

网友D:
我的观点是热继电器的点根本就没必要进入PLC。
用DO的输出点(带接触器) AND 接触器闭点-->时间继电器线圈(假设是T1)
DO输出后,如果没有在设定时间内使接触器的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就动作了。时间继电器带动一个故障报警点。
硬件上那个热继直接用闭点断接触器就行了,省了PLC的一个DI点,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观点是热继电器的点根本就没必要进入PLC。
用DO的输出点(带接触器) AND 接触器闭点-->时间继电器线圈(假设是T1)
DO输出后,如果没有在设定时间内使接触器的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就动作了。时间继电器带动一个故障报警点。
硬件上那个热继直接用闭点断接触器就行了,省了PLC的一个DI点,作用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是接触器的常闭点进PLC,也没有省输入点

网友F:
热继电器的NO及NC,NO触点一般用于PLC中过载信号输入,而NC触点一般用于主电路的控制部分..........即软件硬件同时有负载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D:
7楼的大侠说的对,是我写错了,手误。
接触器闭点应该写成“接触器开点的非”。谢谢提醒。

网友G:
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一般都是直接串接在保护回路接触器的线包处,一旦热继跳了,保护回路供电电源就跟着跳。而热继的常开触点,做为保护动作的应答信号接PLC,通知上位机故障报警。
也就是说,热继的常闭触点做保护用,常开触点做故障应答用。OK?

网友D:
OK,但比我的用法多了一个DI点(PLC上)。

网友H:
在PLC中,用常闭还是常开都没有关系的,只要理清使用的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楼的大侠说的对,是我写错了,手误。
接触器闭点应该写成“接触器开点的非”。谢谢提醒。
不管是常开还是常闭反正接触器要反馈给PLC一个信号吧,那这样也是要用到一个输入点呀

网友D:
回楼上,我的方法用PLC的一个DI点,就是接触器的开点(接触器吸合反馈);而上面几个人是要用两个点(一个接触器开点、一个热继开点)。所以说我省了一个点。

楼主:
谢谢各位, 懂了点,只不过,我有点不清楚的是,在梯形图程序,热继电器假若是用常开,哪么就是说,只有热继动作,程序中的常开才会闭合,就是说,在热继没有动作时,程序中它的常开不会闭合,哪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谢谢!

网友D:
楼上的还是糊涂,热继的开点儿或者我说的那个方法都不是控制部分的,而是故障检测部分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懂了点,只不过,我有点不清楚的是,在梯形图程序,热继电器假若是用常开,哪么就是说,只有热继动作,程序中的常开才会闭合,就是说,在热继没有动作时,程序中它的常开不会闭合,哪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谢谢!

比如你的热继电器常开接PLC的X0端子,而这个X0在编程时可以为常开也可以为常闭的。

网友F:
编程也和写作文一样,连主题都没有,怎么去应用于手中的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