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1: 步进指令和移位寄存器指令的形式,谢谢!

2: PLS,PLF 和LDP,LDF之间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我反正用起来觉得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1: 步进指令和移位寄存器指令的形式查手册就有答案.
2: PLS,PLF 和LDP,LDF之间的区别是前者对输出控制,而后者对输入控制.简单地说LDP,LDF后面的所有非保持输出都是瞬间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而输入不用LDP,LDF.只在某个需要瞬间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出前加PLS,PLF就不会影响并联运行的其他输出.

网友C:
步进指令和移位寄存器指令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D:
三菱网站上下载个FX系列的编程手册,学习下
这些在编程手册中都是有介绍的

网友E:
参照三菱编程手册,其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F:
在只用于一个信号点的语句中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