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光电编码器输出的正弦波,想用施密特比较器整形成方波,输出给PLC,用于电机的速度检测

电路图如上,电源全部采用24V,光电转换装置(光耦)的传输比为50%。我想知道正反馈中的电阻值取多大合适,回差电压多大合适?参考电压利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得到12V,分压电阻值取20K合适吗?

请大家有时间帮忙看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乐

楼主:
希望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帮忙看下,谢谢了

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没说清楚?

我主要想知道电阻R5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限流的作用,R5和R6的大小怎么确定?只要满足R5<<R3就可以了吗,那么R6的值该如何确定,输出电压为0-24V,回差电压是我们自己设计确定吗?0.5V左右如何,问题很多啊,麻烦信工高手们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LM358是作比较器用吗?
上下两个电路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两个并联分析呢?
分压电阻取20K是可以的,只要保证分压支路上流入LM358的电流在它的限定范围内,而且电阻上的功率不超过其额定功率即可。
其它问题我没有看明白……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帮忙看下,谢谢了

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没说清楚?

我主要想知道电阻R5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限流的作用,R5和R6的大小怎么确定?只要满足R5<<R3就可以了吗,那么R6的值该如何确定,输出电压为0-24V,回差电压是我们自己设计确定吗?0.5V左右如何,问题很多啊,麻烦信工高手们帮忙解答

两路主要时用于检测光电编码器输出的A,B相,一路是检测A相,一路是B相,所以要两路

其实质分析一路就可以了,另一路时相同的

谢谢帮忙解答~~
还有,反馈中的电阻值如何选择,R5,R6只需要满足一定的关系么,我知道R6时用来调节回差电压的,R5的作用呢,是做限流使用的吗???

楼主:
LM358是做比较器使用的,利用正反馈构成迟滞比较器,就是相知道电阻R5和R6的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