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6-03):
请问那位老师用过 SIN009变频 器
故障 5C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没有说明书?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C:
一般这个代码都是指:变频器输出(负载)短路
解决方法:1、电机线间阻抗检查;2、电机相间绝缘电阻检查。

网友B:
变频器故障代码一样吗?不一样的品牌不可能相同的

楼主:
请问那位老师用过正弦的变频器啊
SIN009变频 器
故障 5C代表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