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请问:PLC接收到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PLC传给变频器的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深奥啊。

特别是第二个问题。

PLC能发模拟量和数字量,要命的是变频器也能接受数字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你让我怎么回答?

网友B:
呵呵;
压力传感器一般是模拟输出;
当然有的带设定值的只是输出一个开关量;

PLC传给变频器的信号如果你用多段速就可以达到要求,就用几个数字量输出点;
如果需要连续调速,就用DA模块,模拟量;

网友C:
模拟量、数字量都有。
有几家生产带有485接口的压力变送器,这个是数字量的输出,可以连到PLC的通讯口。
变频器大多数都带有485通讯口,也是数字量的,也可以连接到PLC的通讯口。
如果变送器、变频器用的通讯协议是一种,可以连到一起,都进入一个PLC的通讯口。
但大多数的还是用模拟量的方式连接,虽然模拟量的缺点多的数不胜数。

网友D:
呵呵,都有数字量与模拟量的,要看你的传感器的类型了

网友E:
都有的!!不过普通模拟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