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

楼主(2009-06-03):
程序 TF1溢出为什么定时器不用设初始值,请各位高手指示
#include<REG51.H>
sbit BZ=P3^5;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0;
TH1=0xf0;
TL1=0x0c;
IE=0x00;
TR1=1;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while(!TF1);
   TF1=0;
   BZ=!BZ;
   }
}
产生500  US  方波

网友A:
1)楼主的这个MOV TMOD #0,下面怎么表示的是定时器1呢?仔细检查
2)定时器的工作方式M1,M0位有四种工作方式,如果是M1M0=10的话,就是采用8位自动重装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