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请问温度传感器能不能直接在MCGS编的数据显示里直接显示?而不用通过PLC。  因为我做的这个只需要显示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就可以了,不用控制。

网友A:
因该是不可以

网友B:
必须有相应的硬件才行,比如加个带通讯的数显表(还需要MCGS支持这种通讯协议)。

网友C:
必须有模数转换的过程 ,否则无法将传感器的模拟量转换为MCGS需要的数据(数字量)

网友D:
一般不行的,除非与工控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