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3):
我厂有一台空压机,额定功率为250KW,实测电流在450A左右,选用4×1C240+1C120的电缆,但是在空压机那边测电缆温度有68度,这样选择合理吗,温度这么高?
温度与电缆的载流量有什么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是用那种电缆,一般的电缆正常来说可以允许在65度左右长期运行,好一点绝对可以超出70度,最好看看所选电缆的说明书,没有说明书的话就确定下是什么类型的才参照一下,这样就不用自己算,方便。

网友A:
在环境温度为25度时,电缆承载电流就是在手册上查到的电流(额定电流),在环境温度高于25度的时候就要用额定电缆电流乘以一个校正系数Kt。譬如说电缆芯工作温度65度,环境为30度是Kt为0.935,35度为0.865,40度为0.791。你68度应该和这个差不多,看看你的电缆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再乘一个合适的Kt

网友B:
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还有不在空压机那边的又是多少

网友C: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一下Qg=θ0+(θe-θ0e) (Ig./ Iy)2

(θ0为环境温度,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最高工作温度为θe为90℃,电缆标准工作环境温度θ0e为35℃,Ig为工作电流, Iy为电缆额定截流量.)

网友C:
计算前应你确定你的电缆型号,布线方式,环境温度.另(聚氯乙烯塑料绝缘线最高工作温度为θe为7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一下Qg=θ0+(θe-θ0e) (Ig./ Iy)2

(θ0为环境温度,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最高工作温度为θe为90℃,电缆标准工作环境温度θ0e为35℃,Ig为工作电流, Iy为电缆额定截流量.)
这个公式不错

网友E:
温度越高,载流量会降低,辐照聚乙烯的耐温应该在105°以上的,绝缘厚度大,可以在125°。

网友F:
它没有测胸的,但有的教师把个别的吧

网友G:
电流这么大,电缆小了点

网友D:
要参照的系数可多了

网友H:
电缆温度在70度以下没问题

楼主:
电缆型号为:FYJY

网友I:
线小了吧

网友J:
把线在升一级吧

网友K(2010-07-06):
可能线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