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9-06-03):
车用柴油发动机(11kw)驱动整流式发电机(8kw),输出24v电压,请问有这样的发电机组吗,厂里急用,望指教,谢谢

网友A:
24V     8kw
算一下多大电流?这成什么东西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整流式发动机是不是电机还是220V/50HZ,另加个整流器?要是这样,应该好办。
买个普通的发电设备、买个整流器。不过8KW的24V直流输出的整流器我也没听说过,但应该可以定制的。

网友C:
8KW的24V直流输出,这个电流很大哦,不知道楼主功率有没有搞错?!

网友D:
8KW的24V直流输出,这个电流很大哦,

网友E:
楼主好玩啊

这样子的:【整流式发电机(8kw),输出24v电压】- - -建议你选用:电焊整流器,例如:MZ-5  \  MZ- - 7  ,500型,1000型,电流500A,  电流1000A,电压可调、电流可调

至于你配多大的三相交流发电机?自己选择好啦

网友F:
没有这样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