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六轴机器人有一个 configuration 问题,即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手臂姿态,使工具处于同一个位置。
请问这个词如何翻译呢?

网友A:
字面意思是构造,但你说的应该是控制点不动的运动

网友B:
组态,可能是你这个集散控制的系统协调问题吧

网友C:
冗余臂控制

网友D:
直译为构造即可,我们的机器人说明书上就是这样翻译的。
我们翻译过工业机器人说明书。

网友E(2009-07-23):
英语真是不好与汉语一一对应啊 现在搞的软件也叫这个configuration  被大家翻译成组态

网友F(2009-08-27):
软件为组态,硬件为配置---------个人观点

楼主(2010-01-20):
我感觉最好的翻译是“构形”,“形”即“形状”

网友G(2010-07-23):
这个是姿态参数,
对于同一个空间点,可能有多种方式能达到,每种方式的轴度数都不同,但用了该参数后,就只有一种轴度数配置了

网友H:
配置吧?配置你的DH参数;轴的速度加速度;tcp的速度加速度;io以及其他相关的参数。

网友I(2011-01-13):
看不同的场合了   如果是硬件系统的话就是硬件的配置
如果是软件的系统的话就是指参数的配置  包括通讯地址,io信号,系统功能,系统参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