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指令表如下:
LD #70017
MOV M116,#40140
#70017和#40140都是RELAY继电器,M116是寄存器。
我想知道这个指令是如何执行的?执行结果如何?(可以假定M116的值来说明)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楼主:
是机器人内部梯形图上面的一个语句

网友B:
这是三菱的数据传送指令:即将源地址中的数据传送到目的地址中.格式为
FNC12 MOV[S.] [D.]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菱的数据传送指令:即将源地址中的数据传送到目的地址中.格式为
FNC12 MOV[S.] [D.]
是这样的吗?

是传送指令,但是寄存器的数据怎么传到继电器上呢,还是从这个继电器开始按位存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机器人内部梯形图上面的一个语句
具体什么型号的控制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只是有点印象,故跟了帖,还望高手赐教!!
另:LZ贴的东西不全,语句表不完整,看不懂.........

网友D:
MOV是传送指令,三菱的格式如下:FNC012  MOV:[S.]→[D.]

网友E:
“还是从这个继电器开始按位存入”
有可能,你最好找资料看看比猜想好

网友F:
啥型号plc?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