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学校机房的机器,使用年限4年。有几台三菱FX1S不能正常设置RUN/STOP,也就不能传送,请问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啊,谢谢。

网友A:
不能正常设置RUN/STOP?拨不了,还是拨了后指示灯不行,没变化
不能传送也有可能和通讯口有关系

楼主:
可以上下拨,但指示灯一直不亮。
通信口、线已经检查,没问题。

楼主:
我想指示灯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有人解答,先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学校做实验的机器,那样拨动的频率高,有可能会损坏的
是拨了后RUN灯不亮吗,如果这样最好检修下

网友B:
你先清除PLC内存,再输入完整的程序进去看看。
不能传送,应该是你电脑设置和编程电缆的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拔动开关坏了

网友D:
呵呵;
把输入公共端COM上的线拆下再试一下;

网友E:
可能是拔动开关坏了,看看编程上能不能远程控制

网友F:
如果别的都能确认,看样是拨动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