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动机如用HY2型倒顺开关控制及接线方法

网友A:
双值电容单向电机,并联电容是有电机离心开关来控制的,和倒顺开关接线无关,只要调换电容绕组或主绕组的其中一组线圈的的首尾及可翻转。

网友B:
单相电机,一般都考虑用主绕组线圈来实现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