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我最近在研究一套拉丝机的参数;好几天了;没有进展;他的主要设备是;8个11KW的电动机,8个台湾阳刚矢量变频器;三菱FX2NPIC4DA模块;人机界面国产不知啥型号的,7个张力传感器。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先通过触摸屏设定速度;然后在经过4DA计算;转换成AV1电压信号,设定变频器主速度,工作时8台电动机的转速都不一样。一秒中最多可以设定15米,再有张力传感器来进行调解;使之转速精密配合。设备才能正常工作。我调节的时候思路是;将ACI设为AV1的辅助频率;ACI偏压设为10毫安;模式为以偏压为中心,使两中频率相加,这种办法我最多可以将速度调到9米;别的厂家好想是开的PID控制;我也想试一下,但我看到PLD有个偏移量;不知道有啥作用;望大家指教;将不胜感激。

楼主:
好几天了咋还没回的呢?

网友A:
做PID是要把张力传感器的信号与变频器输出信号合起来用的

网友B:
主要是不清楚你的控制系统,要是能图文并茂的描述一番,兴许会引起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