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刚性攻丝的应用

摘 要:台达VE系列变频器是台达针对机床、电梯、印刷、拉丝等方面推出的一款高档的变频器。特别是精确的单点、多点定位、强健的位置追随、突出的动态响应特点受到了数控中心厂家的青睐。

关键词:变频器、位置追随、定位

引言:

  如今在CNC机床上所用的一种最常见的攻丝方法是“刚性攻丝”或称“同步进给攻丝”。刚性攻丝循环将主轴旋转与进给同步化,以匹配特定的螺纹节距需要。如果控制主轴的旋转和Z 轴的进给总是同步,那么攻丝的精度就可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称为“刚性攻丝”。这时主轴的运行从速度系统变成位置系统运行。因此根据刚性攻丝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要实现刚性攻丝的功能,主轴驱动系统必须具备位置控制的功能,数控系统控制着Z轴的进给和主轴的位置。

一、台达VE系列变频器的介绍

  VE系列变频器是台达针对数控加工中心的应用需求,而开发其相应的功能,从而非常适合在数控加工中心的应用。

  1、高速版本的变频器可以达到3600HZ的稳定运转。

  2、通过外部I/O点能够实现快速单点定位和多点定位,并且有专门参数调整定位特性曲线以及定位时间,实现方便。

  3、通过专用参数调整达到快速加减速的实现,满足了快速响应的要求。

  4、全新的PDFF控制,使增益的调整更加简单方便,易于掌握。

  5、可以介绍模拟量和脉冲位置信号,从而实现了位置跟随的功能。

  6、低速和高速频宽的自动调整,从而使其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增益更加适合现场负载的需要。

  VE系列变频器其恒张力控制功能,在印刷、拉丝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实现:

  1、 张力闭环速度模式的张力控制方案

  2、 张力闭环轉鉅模式的张力控制方案

  3、 张力开环轉鉅模式的张力控制方案

二、台达VE变频器实现刚性攻丝的硬件框图

  脉冲命令跟随的系统接线图如下:

  台达VE系列模拟量的分辨率已经达到12BIT,模拟量输入接线图如下:

三、VE变频器的调试步骤

  步骤1:V/F试运行

  步骤2:电机参数测量

  步骤3:矢量控制

  auto-tuning完成后,请检查相关参数。

  【05-05】à无载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30%-50%)

  【05-06】àRs

  【05-07】àRr

  【05-08】àLm

  【05-09】àLx

  步骤4:执行惯量估测功能

  4.6步骤6:根据系统需要设定相关的变频器参数。

四、VE配套的监控软件

  VE系列变频器不仅仅性能卓越,而且提供了多种现场数据采集和波形采集的方式,可以不用示波器就能直接吧相关的运行数据呈现给客户,方便现场调试人员的调试和问题判断。

  VFD-VE motor software 就是专门为VE配套的监控软件,也是一个很实用的数字示波器软件。通过该软件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相关的数据,从而更加判断VE系列变频器的不同凡响的性能。下图是在现场的波形,通过下面的波形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始终是跟随相应的数控系统的设定频率。随着频率的改变,其电流很运行相当的平稳。

五、结论

  VFD-VE变频器是当前代表先进控制技术的杰作,尤其是类似伺服驱动器的超强性能,加上在大功率上比伺服驱动器价格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是目前国内机床行业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喜欢。同时加上中达电通的丰富的现场应用经验和快捷的服务体系,将是所有机床、印刷、拉丝行业的首选产品。

网友A(2018-07-17):
台达变频器张力控制设置参数没有系统的说明,好费劲,我看了一个星期的说明,还是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