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大家好 我是学生 我想了解一下plc可以用弱电控制强电吗 如果可以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电信号放大知识呢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学好电气控制电路及英文先,其余的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B:
我是想问你说的强电是多少伏,如果是380V的话那用接触器等就可以啦

网友C:
输出是继电器型的可以直接带接触器来带大的负载;
晶体管的先带一个DC24V继电器,再带接触器;

网友D:
可以控制,但输出最好经过继电器再带动负载!

网友E:
4楼说得好详细啊 呵呵

网友F:
可以控制

网友G:
只要经过转换就可以的

网友H:
请好好看PLC的硬件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I:
PLC的功能就是用弱电控制强电。PLC是对小信号进行处理。之后的执行仍然需要外围的元件来执行。

网友J:
先去学学继电器的知识吧

网友K:
建议首先学习《电气控制与plc编程原理》类的书籍。

网友L:
当然可以控制。可直接控制继电接触器,由继电接触器来控制您所说的你强电。

网友M:
输出最好带继电器...

网友N:
可以了哦 看你要带多大的负载 如果是 220的可以直接选择输出继电器型PLC 如果是晶体管的可以用 dc 24v的继电器来带~

网友O: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曾经做过类似的控制。

网友P:
可以啊,用中间继电器,一级一级的放大

网友Q:
PLC的功能之一就是用弱电来控制强电,用中继,接触器,变频器,伺服可以控制电机,等等。

网友R:
完全可以,但输出加继电器可以保护PLC.

网友S:
通过不同的继电器,什么样的强电都可以

网友T:
plc有各种型号的数字量输出模块,如:(1)直流输出模块,一般DC24V输出;(2)继电器输出模块,可交直流输出;(3)交流输出模块,一般是双向可控硅输出。对于第一种,AC220V负载需要继电器中转,对于第2种及第3种,在负载电流不超过规定电流时,可直接带AC220V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