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的选配!

楼主(2009-06-04):
求助!望各位大哥指教。谢谢!我现在有一个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其型号为:DT862-4X型   3×220/380V  3×10〔40〕A  50HZ.    我现在有负载是37。5KW ,我不加电流互感器可以吗?想这样该如何选配,如何计算呀!另外要加电流互感器的话要如何选配了。谢谢各位大哥帮着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7.5KW 的电流约75A,已经超出电能表的最大电流,所以要加互感器,再考虑点负载余量,可以选择200/5的互感器,精度选0.2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