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求教FROM/TO指令
(未知)   2007-9-24 16:20:00

--------------------------------------------------------------------------------

问题1:
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中对2AD模块说明中有个例:
LD X0
TO K0 K17 H0 K1----->(H0)选择通道1
TO K0 K17 H2 K1----->(H2)开始转换
FROM K0 K0 K2M100 K2
...
...
这上面为什么要先传H0再传H2呢?直接传H2少一句不行?
问题2:
上例中FROM之前的TO命令模块开始转换.那么FROM命令读取转换后的数值.那么是否在这期间PLC要发呆的等模块转换呢?

网友A:
1。H0先选择通道1,再写H2,使通道1开始转换,要先选择后转换
2。PLC一直在不停扫程序,读取输入、处理程序、输出,每个通道处理的时间是2.5ms

网友B:
呵呵;处理模拟量是需要时间的,处理后等这个扫描周期结束就输出新的值,之前还是上次的值;

楼主:
h0是表示通道1的意思么,那通道2怎么表示呢,

网友B:
呵呵;
缓存17的BIT0为0时,选CH1;
缓存17的BIT0为1时,选CH2;

楼主:
可是在程序上又看不出的哦,你说的我在手册上有看到,算我笨不理解,怎么看的出呢,程序上都是bfm#17有看不到是0或是1的啊,那h0,h1 ,h2 h3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h0就是选通道1  h2就是通道1的开始转换,h1,h3就是通道2的事情了吗,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B:
H表示十六进制;
17的BIT0为H0时,对应通道1;
           为H1时,对应通道2;
FX2N-2AD只有两通道;

楼主:
开始转换的时候不是出现h2了么,那个怎么解释,刚才有个做转换模块的公司打电话给我说,有一种直接把称重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那做称重就不需要,模拟量模块了,也不要放大器了,高手你觉得,他的板子能达到这个技术吗,你们有看过吗

网友B:
H2  是缓存17的BIT1设为1时,开始转换;

网友B:
至于你说的板子,如果是转换成数字量且可以与PLC进行RS485通讯读到这个数值的话,可以不用模拟量;

楼主:
对就是可以用485通讯的,完全可以不用变送器跟模拟量模块,那要简单多了,而且很便宜的才300块,不知道能不能做到那效果

网友A:
485通讯可以做
485通讯板成本和模拟量模块比较是低很多,但对于编程来说要求要高些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看来还是要买个模拟量模块的先练练

网友C:
第一句是必需写的,是告诉PLC下面的数据要写入哪个通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