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请问对伺服电机的位置,速度控制是通过编码器来实现的吗,
以包米勒伺服驱动为例,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伺服用脉冲控定位时,位置是有脉冲数量决定的,速度是由脉冲频率决定的

网友B:
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一般伺服电机如果是通用型的是可以通过伺服电机本身来设参数的,如果的网络的,一般是通过软件来设参数。楼主可以问一下厂家。

网友D:
西门子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下载: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E:
正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F:
运行控制模式是在驱动器上设置的  电机编码器是要单独定位的

网友C:
自己先转一下,看看,可以收到多少PLS,再定义好程式就OK了,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