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我做的是个锅炉液位控制,起先是在PLC RUN 的状态下通过GX不能在线监视各个寄存器,说无法与PLC通信。
之后就出现在STOP状态下对PLC编程也无法通信了
但该程序的通信配置也没有做过修改 都是默认的 建工程的时候只是选PLC型号就是了的啊
还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呵呵;检查一下电缆及通讯设置;

网友B:
如果你下载过程序,说明你方法都是对的,这个通讯没什么特别设置
如果是用带串口的电脑,默认的就可以

有可能编程口损坏了
插拔电缆时要注意断电操作,用国产电缆带电插拔有时会损坏编程口,特别是FX1N的

网友C:
换台PLC试试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编程电缆或者设置有问题。
你可以从新传输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