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威纶的

楼主(2009-06-04):
大家好  我是大三的学生现在想学触摸屏,用的是威纶的MT500  手头除了说明书没有别的了!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好了!请大家知道一下 ,应该看什么基础的。或者有什麽资料给小弟一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到他们网上下载个编程软件和手册,按手册中说明在软件中做些画面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再来个简单的PLC,有实物使用效果就好多了
没有PLC,也可以用维伦的离线仿真功能

网友B:
威纶的网站有相关的资料的,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网友C:
网上下载他们的程序,自己离线模拟。

网友D:
http://www.weinview.cn/xzzx.asp

Weinview官方网站下载区,自己去看吧,你所需要的资料都有。

网友E:
结合软件的仿真功能,自己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