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09-06-04):
为什么有的工厂要把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调到450V,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380,这样是不是他的额定电流就小了,电动机不容易发热啊
谢谢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

网友B:
有的工厂要把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调到450V??????????????
呵呵,这个怎么调啊?是调供电电压吗?有问题?不理解.

网友C:
可以提高电机转矩

网友D:
关于用450V或460V交流电压的电动机,在某些场合是根据电机线圈绕组决定的,而且这种电机又是9头或12头引出线,便于接成各种输入电压。比如我单位就用到460V的交流电机,电机名牌上标有220V、380V、460V。当用380V电压时电流有时要超过额定值,而用460V时,电流值就降下了。

网友E:
电压高了别忘了功率也会变化的

网友F:
用450V或460V交流电压的电动机,在某些场合是根据电机线圈绕组决定的,而且这种电机又是9头或12头引出线,便于接成各种输入电压。

楼主:
他们调的变压器,原来我们给他们调的是380的,但后来他们就调成450了,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380的,我觉的电动机的功率应该不会变吧,电动机所做的功应该和它自身的条件(绕组的匝数,线圈所承受的最大电流等)有关。电动机应该和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是一样的吧。他们调了以后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我现在还纳闷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要提高转矩那么电流肯定要增加的,电动机的转矩也是额定的

网友G:
电机的功率是一定的你提高了电压电流是比降低
电机的耐压的满足电源电压

网友H:
好像没有你说的那样用的,除非是电机上可以用到450V

网友I:
电机有这样用的,前段还要调压,第一次听说。什么电机?是国产三相异步电动机吗?什么行业?详细说说。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额定负载)才效率最高,功率因数最高。

网友J:
你说的这种现象,在大型企业很普遍的,变压器输出电压调高,一是防止大型电机启动电压突降而影响其他电器的正常运行。二是防止压降,三是由于电压的升高,电机的运行电流就小了,不容易烧电机。就是有一样,照明是设备比如灯泡容易坏。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K:
380V的电机用在450V的电压上,风险也太大了吧,电机会发烫,也会导致绝缘性能下降,最终损坏电机

网友E:
额定电压380的用在450上额定功率一定会变的啊!

网友L:
没见过这样的,电压高于额定电压太多会磁饱和,转矩并不能增加多少,电机发热增加,寿命减少.

网友M:
哪样会不会减少寿命啊
我长的电机经常超负荷如果不降低寿命我们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