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我的WinCC V6.0中C脚本无法编译  不管编译的内容是怎样的 总是显示30个错误 许可证已安装  麻烦各位瞧瞧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错误?贴上。

网友B:
是不是头文件损坏了?

楼主:
谢谢你们 由于我是刚开始用 WinCC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编译的内容如下: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DWORD value;
value=GetTagDWord("x"); //Return-Type: DWORD
value+=1;
if(value>100)(value=0);
SetTagDWord("x", value);
return 0;
}
错误 由于错误无法复制 我用图片的形式发上来了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一下

楼主:
再麻烦问一下怎么重新生成头文件?